[电子元器件] 请问坛子里有用过AD7705的吗?用过的请指点有3个问题

楼主(2014-10-29):
1、AD7705的每次转换都要进行一次校准吗?
2、AD7705的校准只用自校准就可以吧,零度和满度校准不用是不是也可以。
3、AD7705启动AD转换方式为通过设置寄存器MD0,MD1设为0,0或自校准后就直接启动AD转换了。启动AD转换后是不是就是连续转换了。

网友A:
看模式寄存器和配置寄存器。 配置好就就可以连续读取数据了。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1,校准应该是在通道切换,PGA增益改变后执行2,自校准应该是包含了偏移校准和增益校准3.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