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等效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29):
一对儿互补管可以模拟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儿互补管可以模拟等效

上图是等效电路,但是开通以后三极管的基极会流过大电流把基极烧毁,虽然这个电路用来驱动蜂鸣器,但是用8050,8550来做肯定不能工作。电路的工作电压也就3V左右,感觉没必要用可控硅来做,另外问一下有没有比MCR100-6更便宜的可控硅?

网友B:
基极并联小电阻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并联小电阻不就OK了吗,

不明白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明白额……

电路有点繁琐了,不如直接用可控硅,MCR100-3应该会很便宜

网友C:
楼主在自言自语:

可控硅的三极管等效电路应该不能工作,基极流过电流容易烧毁。

网友D:
模拟可控硅在实际电路中使用的并不多,主要是一些有特殊要求的电路。这个曾在某网站提供的DS中见过。
对于一般应用而言,使用模拟可控硅并不划算。。

看楼主的描述,似乎只需要小功率单向可控硅。问题是单向、双向批量价差不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