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调光在干扰下会闪

楼主(2014-10-29):
用可控硅对白炽灯调光,50级细分。
一般情况下都稳定,但是偶尔在现场夜间会出现闪的厉害。
后来在公司内部测试,发现用吹风机调到中等档位的时候最闪,用示波器观察过零频率会在98~102hz跳动,此时可控硅输出会2v左右跳动。
不知道做过类似情况的大侠,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将驱动电路屏蔽!…或在输入端加入抗干扰滤波网络…

网友B:
楼主不妨发个线路图看看

网友C:
过零检测电路的抗干扰性不够,应改进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D:
过零有问题,检测到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零检测电路的抗干扰性不够,应改进过零检测电路。

用的这种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这种过零检测电路

求问12VAC是变压器转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问12VAC是变压器转出的吗?

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检测工频变压器的输出,有时会看到硅桥整流后的馒头波畸变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工频变压器的输出,有时会看到硅桥整流后的馒头波畸变严重。

用示波器看了下,没有发现你说的畸变哦

网友G:
调换R29,R9,试试?

楼主: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的吧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奇葩的现状,输入的火线跟零线对调下,居然结果就不同了,换了下就不会闪。
然后把吹风机插座也反着插干扰就重现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有做过成熟方案的兄弟吗?

楼主:
自己再顶下

网友H:
滤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软件滤波也可以

网友I:
5楼大侠已经说了,过零检测有问题,需要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零检测电路的抗干扰性不够,应改进过零检测电路。

加电容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电容滤波?

都说了电路不合适,改进电路,主要是门限问题。

网友J(2018-08-14):
很明显 过0 电路问题 ,要求高的场合过0采用,必须采用高压,不能用变压器 偶然有同步问题 过0设计参数有问题 并且硬件没有抗干扰处理没有滤波

网友K:
用软件滤波下吧,如果相邻两个过零点间隔不是10ms,就丢弃;如果过了10ms还没检测到过零点,就插入一个。
设置一个误差范围,比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