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噪声问题

楼主(2014-10-29):
这个电路总是有噪声 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忙解决下输入电压有两种情况 30V 和 24V  输出5V

Ct换到100pF的时候才不吵 但是工作频率太高了 怕损耗工作寿命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贴个波形图!…
噪声有自身和调制等…

网友B:
用的 哪个牌子的34063我用过的ON的感觉不错,不过30V输入够呛。还得看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C:
网上有计算工具的;
R19两端再加个小电容吧;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100pF的频率只有40kHz,470pH的才几千赫兹,这样说明了噪声怎么来的了,还有也不担心频率太高的问题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