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数字信号测量, 避免 振铃或过冲

楼主(2014-10-29):
有个数字信号, 高低电平。

用tek普通的100MHz 探头, 可以看到振铃或过冲。

这个信号, 从芯片的输出引脚到连接器, 不到2mm,连接器也可以焊下来。所以, 不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几乎没有振铃或过冲的波形 ? 需要什么样的示波器和探头组合 ?

规格要求: 10ns每隔。

如图

网友A:
不用地探夹。就近接地,越短越好。

网友B(2014-12-05):
没有足够高的系统带宽(不是单独探头和示波器带宽),没有足够低的传输分布参数(LC),不可能测准。
振铃或过冲其实是由于传输线的分布参数LRC产生了阻尼振挡。
想办法降低传输线路径的LC,增加传输线的R(延长上升时间)可以减弱振铃或过冲。
楼主这种情况建议更换带宽更高的探头试试。

网友C:
不用地探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