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一下快烧水壶

楼主(2014-10-29):
新手,仅仅有一点电子基础,家里的快烧水壶蒸汽开关坏了,
看了一下,该开关在水壶手柄内,当水烧开时,蒸汽会通过小孔进入手柄和开关,加热双金属片,金属片弯曲,弹起开关,触电断开.
工作环境相当的潮湿,而且快烧水壶功率较大,断电时会拉出电弧,加热触点,将固定触点的塑料融化松动,造成接触不良,进一步拉出电弧,烧毁开关.
所以想用可控硅进行控制大功率加热部分,用蒸汽开关控制可控硅.
虽然配件已买了,但安装之前还是不放心,制作了一个电路图,想让各位看看指正一下注意的问题.

我有几个担心的问题:
1.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端,我也引入的是市电,控制端的是个电脉冲,会不会造成可控硅不停的开关开关?实际输出的功率比原来的低很多?
2.这个型号的可控硅需要额外接散热片吗?我准备电阻和可控硅放在水壶的手柄内,会不会过热?水壶好像是1kw的,最多不超过1.5kw,具体我忘了.

网友A:
1.看不到图,图片请在附件里上传到本地,不要外链。
2.双金属片方案虽然存在问题,却是业界广泛使用的方案,因为这是简单性、成本和性能之间权衡的结果。
3.可以用可控硅控制,但是可控硅可能要用至少8A的产品,体积可能很大,发热量也不会小,在手柄里估计困难,楼主可以用可控硅的压降参数乘电流来估算一下可控硅的功耗及温升。

楼主:
按照附件上传电路图

楼主:
晚上接好以后,通电没有任何反应.电阻处用电笔量有点,双向可控硅的第二个脚就是不出电,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已确定,水壶功率是1.5kw的.

楼主:
我把a1脚和g脚短路也不行,感觉是就是不通电.

网友B:
触发极与阳极没接好?…可控硅坏?…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均接触良好,
可控硅应该没坏,我换了一个也是一样效果.

怀疑是不是应该添加个电容?
想先确认一下是否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回想了一下昨天晚上接好后的电路图,是不是箭头的地方接的不对啊,
这样就没法导通??

网友A:
楼主需要补一下可控硅的原理和使用了,触发信号没有加正确。

楼主:
计划今天晚上修改为这种连接模式,
大神们看看,可行不?

网友C:
那个开关有卖的啊!

楼主:
是有卖的,而且已经买了,
使用可控硅也是需要用到蒸汽开关的.
之所以用可控硅,就是因为那个开关的工作环境很潮湿,容易拉电弧,
会造成开关寿命很短,断路没关系,就怕哪次不断开就麻烦了.
所以想改成使用可控硅控制大电流,开关控制小电流即可.

楼主:
按照新图重新接线后,可以控制,但最终改造失败
1.可控硅控制成功可以控制,但发热量巨大,10秒内温度会上升到80°以上
2.设想的蒸汽开关电流大幅缩小,此设计目的可以达到.
3.30秒后,可控硅温度应该已超过极限,处于一直导通状态,即便是控制端断开,依然导通状态.
必须手工切断电源,等待可控硅温度下降后才能继续使用控制端控制.
由于手柄内空间狭小,也无法安装散热片,所以,最终失败.

网友D:
可控硅的压降太大,无足够散热片就不适合用于此处,还是选购质量合适的双金属温度开关为宜。

网友E(2015-02-18):
用可控硅控制大功率用电器散热问题是关键,没有条件安装散热片只能用温度开关是最佳选择哦!

网友F:
佩服楼主的动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