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运放问题

楼主(2014-10-29):
运放还不太会用。有些疑问。

1,只知道DC-DC电源,或者LDO之类的芯片需要在输出端接个反馈电路这样才能够正确输出电压。
不理解的是LM358这类通用运放为什么也要搞负反馈之类的电路?

2,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LM358单+5V电源供电,输入信号0~3V,放大倍数100倍,那么输出岂不是在0到+300V之间,实际上我认为他只能输出0到+5V。高于5V电压也只能到5V,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3,根据第2个问题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放大倍数,实际放大输出的最大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问题1.不知该怎么回答。
问题2,你理解是对的,输出电压不会高于供电电压
问题3,是的,就是所谓饱和问题,放大倍数太大了输出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不知该怎么回答。
问题2,你理解是对的,输出电压不会高于供电电压
问题3,是的,就是所谓饱和问题, ...

另外我想知道,运放的选型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或者说应该看哪些参数指标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知道,运放的选型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或者说应该看哪些参数指标是否合适。 ...

要看处理的是什么信号。
比如处理直流信号,主要是关注运放的Vos、温漂、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CMRR等参数;处理交流信号,主要是关注运放的带宽、噪声密度、压摆率等指标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找原厂的技术支持,告诉他们你要处理什么信号,让他们帮你选型:lol

网友B:
最要紧的还是多看书,差不多了再来这里看几个月,再问问碰到的问题。

网友C:
1)简单的说 是为了系统稳定性
2)没有那么设计的
3)对

网友:
不理解的是LM358这类通用运放为什么也要搞负反馈之类的电路?

回答
运放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 开环增益无穷大

这句话怎么理解??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闭环负反馈,那么起不是,只要有一点输入电压,输出达到最大输入数值  ????

例如 想把一个0.5V的信号放大4倍,变成2V

如果没有闭环负反馈,那么0.5V×无穷大的增益,输出就饱和了
(不再是2V了)

网友D:
回答第二个问题,运放里面集成了很多三极管,而三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会饱和的。所以输出不会出现300V的情况。

网友E:
负反馈是为工作在线性区,运放输出的极限电压就是正负电源,放大说得是开路情况下放大能力。

网友F:
负反馈是为了得到精确的数值,这个数值不受温度,工艺,器件批次等等影响。 因为负反馈用到的是器件的比值,同种器件是相关的,精度得到保证。有绝对精度的器件当然好,但是很多时候,相对精度也可以保证最后结果的精度。
还有就是商业化考虑。通用运放的开环增益可以简单理解成无穷大,这样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可以只用负反馈,方便的设定增益。不然就得提供很多很多不同增益的运放了。芯片内部的运放是有用开环增益的,满足要求就好了。

网友:
呵呵,2,3是对的,

网友G:
放大的输出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啊。就算轨对轨的放大器也要考虑看最大值到多少。另外放大倍数要考虑GBW.压摆率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