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通信速率问题

楼主(2014-10-29):
大神们,
  我需要将8M--BIT 的数据从PC发送到MCU,目前选择串口,如果按照常规9600BIT的发送速率,一计算-------得要800秒的样子,太慢了!
  问题1:把速度提升一下,不知道可靠性方面怎么样?能提升到多少呢?
  问题2:我用的是VB发送的数据,想用SPI等发送到下位机,但没找到相应的控件,有大神对VB了解的不?
  感谢啊!

网友A:
很少有这样做的。usb还差不多。

网友B:
数据量太大了,115200也够呛的

网友C:
可以用更高的通信速率,如460800,传送1M字节的数据只需要20多秒,但PC机原装串口不支持如此高的通信速率,需要USB转串口的支持,当然,选用的USB转接设备本身要支持这种通信速率,还有,你的单片机要有能力应付如此大的数据处理速度,包括数据的接收、协议分析、存储等等

看了下,460800在VB上是可以写进去的(语法没问题),暂时还没连机尝试。
多谢,用的STM32 72M时钟,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D:
1.串口可以用高波特率,只要信号符合要求,不用担心可靠性,没有宽带之前,你用串口猫上网,不是好好的么?
2.计算机对外没有SPI硬件口,所以不能用SPI通讯。
3.适合计算机跟嵌入式系统之间通讯的,高速接口一般是USB和LAN,如果串口用高波特,时间开销仍然不满足时,可以考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更高的通信速率,如460800,传送1M字节的数据只需要20多秒,但PC机原装串口不支持如此高的通信速率, ...

多谢大侠,
  40秒感觉还是有点慢,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基本是用CH340来转接USB-232的,只要上位机的软件支持就可以。用VB写的串口程序。
   串口传输数据最快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串口可以用高波特率,只要信号符合要求,不用担心可靠性,没有宽带之前,你用串口猫上网,不是好好的么? ...

多谢,
  传输数据快了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不知道比如楼上大侠推荐的460800传输速率会不会出现如此问题?
现有市面上普通的串口线质量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是460800的速率,也就是说传输的方波速率不到1M,貌似是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72

多谢大侠,
  看了下资料,好像是USB的资料。
  VB不知道能不能用该芯片配套的API。。。。。。上位机用VB实现这种USB通信难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传输数据快了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不知道比如楼上大侠推荐的460800传输速率会不会出现如此问 ...

你在VB中的写的串口速率,对VB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最终被传递给USB转串口芯片,主要是看转换芯片是否支持此速率。当然,最终是否能够达到此速率,还要受其它条件影响,如USB口速率(低速、全速、高速),以及当有数据传输时,USB总线是否忙碌等

网友F:
串口太慢了,你的波率特提的太高,说实话你其他事情什么也不用做了,在开一个外部中断都不能。考虑下USB吧,串口怎么做都是硬伤感觉。

也确实,STM32--72M速度应该跟得上吧,只要不是太快。

网友G:
传这么多数据你要干啥?发送图片还是视频?STM32有USB干嘛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这么多数据你要干啥?发送图片还是视频?STM32有USB干嘛不用呢?

这个用起来貌似有点困难,我对USB基本一窍不通。
感谢大神!
STM32的USB用起来难不?

网友G:
官方有USB库 下载下来改八改八就行了

网友H:
usb转串口官方有库。忍受不了慢就学新技术。或者投入成本换高级货

确实是太慢了。大神讲的投入成本换高级货意思是?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有USB库 下载下来改八改八就行了

呵呵,大神,我这个水平改八改八估计也是够呛啊。
大神经验丰富不?上位机VC对应的代码会不,要不转包给大神。。。。
感谢啊!

网友I:
不带USB的MCU但有串口的,我只能串口传输了。
有时候我要传输16MB的数据到MCU然后保存到8条腿的FLASH,传25分钟啊。。。
生产时倒是不担心,先烧写FLASH。

网友H:
有usb hs的芯片啊。用他实现usb转串口速度就会快很多。当然,成本搞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大神,我这个水平改八改八估计也是够呛啊。
大神经验丰富不?上位机VC对应的代码会不,要不转包给 ...

上位机我一般用C#

你什么项目?

私聊?

QQ:2892447665 这两天没上线,不好意思

网友E:
re:简单,官方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