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AHQ 驱动板换向问题DIR+-A+-

楼主(2014-10-29):
请教高手大侠换向问题

据说明,换向控制DIR+,DIR-(也有叫CW+,CW-)
低电平或悬空时电机正转;高电平时电机反转

当我采用共阳接法驱动驱动器时,
MCU                  驱动器
----------//////////----------------
VCC+5V -----> DIR+   //方向
              -----> STEP+

P0.0       -----> DIR-
P0.1       -----> STEP-
----------//////////----------------

1.是不是 P0.0 = 0/1 ,来实现换向?
(经过实验,两者方向一致,不能换向)

2.共阳接法是否有问题?

3.能不能通过改变驱动信号DIR来实现换向?
(换向实验,只能手动改变驱动器上A+ A-的顺序实现)

楼主:
最近发现, TB6560AHQ 不支持软件换向

网友A:
6560没用过,6064到是用过;
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现在的驱动器,有些驱动器,5V的电压不一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