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OOT 开发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9):
根据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 开发 U-BOOT,走到文中的第六步时,走不下去了。
原文是这样写的
6. Change the line
COBJS := mx6_<reference board name>.o (inside board/freescale/mx6_<custom board name>/Makefile)
to
COBJS := mx6_<custom board name>.o
问题在于:
在mx6_arm2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中没有“COBJS := mx6_arm2.”,只有COBJS := $(BOARD).O。而且很多地方都用的到了BOARD变量。不知道这个变量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如何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是公司自己开发的板子

楼主:
跟英蓓特的MarS类似(boot for Boot FUSE),i.MX6D。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board是你自己板子的名称。

楼主:
是自己定的。如果有特殊规定的话,可以改回来。

楼主:
名称跟编译关系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名称跟编译关系大吗?

只要你自己的板子名称统一的话,并且该配置的地方都配置OK的话,就是可以的。

网友A:
并且在u-boot中你要在Makefile中先定义你自己的板子。然后再进行BSP的修改。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改,直接用mx6_arm2编译,板子不启动。串口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改,直接用mx6_arm2编译,板子不启动。串口没有输出。

当然了会出现你这种情况,mx6_arm2是另外一块板子,和你用的不是同一块板子。

网友A:
你要首先根据你自己设计的板子,移植BSP。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4-19):
ddr没有配置好的话,好像串口就不会有输出......第一步就得搞定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