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串口

楼主(2014-10-29):
pic16f1939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UART()
{
    unsigned int temp;
        temp=Fosc*4/BAUD/16-1;
        SPBRGL=temp;
        SPBRGH=temp>>8;
        BRGH=1;                        //高速模式
        BRG16=0;                //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
        SYNC=0;                        //异步模式
        SPEN=1;                        //使能串口
        TXEN=1;                        //使能发送
        CREN=1;                        //使能接收
        TRISC7=0;                //RC7设置为输出
        TRISC6=1;
}

void mian()
{
        InitUART();
        while(1)
        UART_write(0X21);
}

请高手指点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串口发送的是一个数据,接收到的就是随机数据

网友A:
main里没有主循环,这样的程序根本跑不起来。楼主的问题还不是在串口上,而是在单片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上,建议先学习不涉及外设的程序,等有基础来,再研究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