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怎么确认内核工作频率为多少Mhz?

楼主(2014-10-29):
怎么确认内核工作频率为多少Mhz?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你是想看自己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A:
其实有些芯片是可以把内部bus时钟输出来的,然后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问题可以描述清楚点?
不会是看芯片是多少MHZ吧?芯片标示上第一排,最后一个数字就是内核最大工作时钟。

网友A:
楼主如果上面的回答还不够清晰,
那么请详细描述你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 MK60DZ256VLL10,芯片可以工作到 100MHz,CLKOUT 引脚好像不能输出内核的工作频率吧?
只有:
FlexBus CLKOUT
Reserved
Flash clock
LDO Clock
MCGRCLK
RTC
OSCERCLK0
Reserv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MK60DZ256VLL10,芯片可以工作到 100MHz,CLKOUT 引脚好像不能输出内核的工作频率吧?
只有:
FlexB ...

内核时钟直接输出是没有的,不过你可以输出flash clock啊。
请看下图:
你的OUTDIV4以及OUTDIV1你自己是知道的,实在不知道,仿真也能看寄存器看到。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实际测试的flash clock退出MCUOUTCLK,那么再算出Core时钟,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时钟直接输出是没有的,不过你可以输出flash clock啊。
请看下图:

已经试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谢谢。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MK60DZ256VLL10,芯片可以工作到 100MHz,CLKOUT 引脚好像不能输出内核的工作频率吧?
只有:
FlexB ...

楼主你好
或许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K60P100M100SF2RM的“5.7.3 Debug trace clock”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或许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K60P100M100SF2RM的“5.7.3 Debug trace clock”章节:

这个更直接,但是 100 脚的 K60 (MK60DX256VLL)没找到 TRACE_CLKOUT 引脚,只有 144 脚以上的才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更直接,但是 100 脚的 K60 (MK60DX256VLL)没找到 TRACE_CLKOUT 引脚,只有 144 脚以上的才有。 ...

对于有TRACE_CLKOUT的引脚,使用肯定是最方便的。
没有就可以间接输出。
你这款芯片是没有TRACE_CLKOUT引脚的。

网友D:
有些芯片可以配置管脚,输出BUS CLO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