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是否可以定时,如何定时,谢谢

楼主(2014-10-29):
具体芯片是at89s52
#include<reg52.h>
sfr  WDTRST  =   0xA6;
sbit key = P3^1;
/*------------------------------------------------
                    喂狗
------------------------------------------------*/
void Rst_Watchdog( void )
{
        WDTRST  = 0x1E; //先赋值1E 然后赋值E1
    WDTRST  = 0xE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int i;

        Rst_Watchdog();

        for( i = 0; i < 500; i++)//这里的这个循环有什么用,如果喂狗的话这样好像意义不大
        {
                Rst_Watchdog();
        }
    P1=0x00;
        while(!key)

        {
         P1=0x55;

        }
}其次,我发现,如果上面的key如果不按的话,看门狗复位会从main开头开始运行,但是如果按下的话,复位后会从while循环开始,那个可以解释下

网友A:
仔细看看芯片资料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 ... htm#viewPageContent

楼主可以先看百度的基本原理,然后看数据手册,然后再有疑难,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0158/10934488.htm#viewPageContent

楼主可以先看百度的基本原理,然后 ...

谢谢,看过了,也有了基本了解,但是还有些问题
#include<reg52.h>
sfr  WDTRST  =   0xA6;
sbit key = P3^1;
/*------------------------------------------------
                    喂狗
------------------------------------------------*/
void Rst_Watchdog( void )
{
        WDTRST  = 0x1E; //先赋值1E 然后赋值E1
    WDTRST  = 0xE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int i;

        Rst_Watchdog();

        for( i = 0; i < 500; i++)//这里的这个循环有什么用,如果喂狗的话这样好像意义不大
        {
                Rst_Watchdog();
        }
    P1=0x00;
        while(!key)

        {
         P1=0x55;

        }
}其次,我发现,如果上面的key如果不按的话,看门狗复位会从main开头开始运行,但是如果按下的话,复位后会从while循环开始,那个可以解释下

网友B:
这个程序应该有问题吧,main里面连个主循环都没有,怎么运行啊?喂狗就是应该在主循环里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