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切换芯片

楼主(2014-10-29):
(无正文)

网友A:
RJ45端口8跟线中只有4跟是信号线,如果要用12V的逻辑来控制的话用个高压的模拟开关,4路的即可,比如SGM4511,不过这种成本高;不如加个高压LDO 12V转5V,选低压的4路模拟开关,这样成本会低很多,比如用SGM2200转5V,用SGM330A切换四路信号。

网友B:
不涉及POE?

网友C:
2个双路的12V信号继电器

楼主:
目前能想到的是,用信号继电器切换,两个双路的或者4个单路的。
不知道网口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是个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幅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