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29):
问题如图 图1
图2

1.图1中那条粗线本来是10mil的,10mil的线画是与旁边不同网络的线接触时会有DRC错误,但是等10mil线布好后,我把其宽度改成20mil,这时线明显和其他网络线重叠了,为什么却没有DRC错误了呢?
2.图二中放置这个大via的时候,via明显和其他不同网络的焊盘重叠了,为什么没有DRC错误呢?

网友A:
猜的  DRC 标志 和线 颜色一致 而且小
执行DRC 肯定会报错的
当然如果你是16.3版本 也许不报错 属于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的  DRC 标志 和线 颜色一致 而且小
执行DRC 肯定会报错的
当然如果你是16.3版本 也许不报错 属于软件b ...

我知道原因了。我把DRC显示的错误关掉了。。。所以看不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