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指教 用于VCP虚拟串口的USB电路

楼主(2014-10-29):
我用STM32F4-DISCOVERY实现了VCP虚拟串口,向PC机发数据,板子上的芯片是STM32F407VG。
现在我换了一个板子,芯片是STM32F407ZG,USB只把DM和DP连接到芯片上面了,请问我这样接能实现VCP吗?求指教。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

楼主:
我之前在STM32F4-DISCOVERY运行程序是把AD采到的值发给PC机,换了板子以后AD能正常工作,到时PC机检测不到串口

网友A:
USB脚少了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脚少了个上拉电阻;

不是这个原因,stm32f4的USB是OTG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都嵌入在芯片内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stm32f4的USB是OTG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都嵌入在芯片内部了

:loveliness:
那你把DISCOVERY板子的上拉电阻,拿掉看看,还能否通讯;
你如果用的虚拟串口,此时是设备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DISCOVERY板子的上拉电阻,拿掉看看,还能否通讯;
你如果用的虚拟串口,此时是设备 ...

用VCP的时候用的是CN5那个microUSB 那边没有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B:
这电路,应当可以工作。
上拉电阻,有没有没关系。
Q2多余,而且PF10最大电压只有3.3v,Q2能良好截止吗?最小约为0v,470R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应当可以工作。
上拉电阻,有没有没关系。
Q2多余,而且PF10最大电压只有3.3v,Q2能良好截止吗?最 ...

三极管那一块儿我没用  因为我用的是device mode 不需要那个,现在我遇到瓶颈就是之前在STM32F407VG上面跑的好好的VCP程序  换到STM32F407ZG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蛋疼

网友C:
FS,简单,直接上示波器。如果两根线都是低。说明你是otg host模式。或者otg上啦没使能。如果有上拉肯定能看见usb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简单,直接上示波器。如果两根线都是低。说明你是otg host模式。或者otg上啦没使能。如果有上拉肯定能 ...

我的板子没把VBUS接近PA9,接上就没问题了,已经实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