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调试

楼主(2014-10-29):
现有已经烧好的DSP一枚,重新修改了下程序,MP/MC引脚已经拉低,想问下在不改变MP/MC引脚电平的条件下,能否通过软件设置 在线调试程序,而不是让DSP开机就运行FLash中的程序?

网友A:
这个不好处理吧     上电也要连上仿真器才能在线调试
上电瞬间就加载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处理吧     上电也要连上仿真器才能在线调试
上电瞬间就加载运行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