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内部振荡器需要程序配置吗?

楼主(2014-10-29):
STM32F103芯片上电后,即启用内部振荡器产生时钟,那么它此时的震荡频率是多少呢,如果我不设置振荡频率,是否单片机可以工作?

网友A:
内部时钟8M;
即使你不设置,那系统初始化函数还是要有的;
能不能工作没试过,你可以试下;
在启动文件里面改下,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时钟8M;
即使你不设置,那系统初始化函数还是要有的;
能不能工作没试过,你可以试下;

请教STM32嵌入式开发软件用KEIL uVision4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STM32嵌入式开发软件用KEIL uVision4 可以吗

是的,4和5都可以;
我现在MDK5.0的

网友C:
使用MDK KeiluVision4进行学习吧,照着前面几个历程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