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元件啊(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29):
第一个图里面的两个,从FB这个表示上来猜,应该是铁氧体磁珠(Bead),只是这个图的表示方法不规范,磁珠的参数应该是“阻值”,比如1k。这里的应用显然是电源EMI用的,楼主可以根据实物和工作频段,重新选一下磁珠。

第二个是ESD防护用的双向TVS管,不能用磁珠来代替,磁珠是解决EMI问题的,不是解决ESD问题的,用在这里毫无作用。

网友B:
1.是电感,50Z或是50MHz,或是5盎司。
2.不能用磁珠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