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RTK高精度定位电台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4-10-29):
公司打算做一个高精度定位的项目,了解到使用RTK差分定位是目前流行的实现方法。
系统基本上就是分为两块:基站和接收机。基站与接收机之间通信的话很多采用电台(大概是230MHz的频段吧),但是一问价格,高得离谱,贵的要1W。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电台用的什么方案,为何那么贵?它跟外面的无线数传电台有区别么?
PS:普通的收音机不是很简单吗(不考虑发射哈)。。。

网友A:
注意信号精度指标。

网友B(2021-06-05):
嗯,我们刚刚把RTK集成到我们的安卓版的智能安全帽摄像头主板内,并走4G上报到后端管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