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9260 上电问题

楼主(2014-10-29):
9260 上电瞬间PC-10引脚输出一个2ms的高电平,pc-10引脚为复用引脚,复位后默认为A25,理论上上电时应为低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同问,等大神出现

网友B:
是不是同外接电路有点关系,还是就是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