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F206的各寄存器的映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4-10-29):
最近看TMS32F206的一些程序,看到是对寄存器的地址进行操作的,如PRD的地址为 portfff9,TCR(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的地址为portfff8,还有一些不清楚的,
port0000
port0400
port0800
port0c00
port1000
port1400
port1800
port1c00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寄存器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寄存器
只是一些宏定义吧    具体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寄存器
只是一些宏定义吧    具体没遇到过

好像是一些信号映射到IO存储空间的首地址,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它们是用来干嘛的,起码确定不是寄存器了,还是谢谢zhangmangui!

网友B:
通过指针地址访问扩展的外部资源

网友B:
这个芯片不生产了比2407早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