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9):
参照我们所提供的“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文档操作时。然后在执行
pp@ubuntu:~/Desktop/ltib/ltib$ ./ltib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Started: Tue Oct 28 23:53:42 2014
Ended:   Tue Oct 28 23:53:45 2014
Elapsed: 3 seconds

Build Failed

然后在网上搜索到的解答方法是修改/ltib/bin文件夹下的Ltibutils.pm中zlib的路径到指定文件夹
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libz.so*'),
                                   glob('/lib/libz.so*'),
                                   glob('/lib64/libz.so*'),
                                   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usr/lib32/libz.so*'),
                                   glob('/usr/lib/x86_64-linux-gnu/libz.so*') ); @f > 1 ? 1 : 0 },
    'zlib-devel' => sub { -f '/usr/include/zlib.h' },

这个是怎么操作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是在Ubuntu12.04上编译的吗?

网友A:
还有你这里Ubuntu是使用32bit还是64bit的?

楼主:
版本号: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是在Ubuntu12.04上编译的,desktop版本。
64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号: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是在Ubuntu12.04上编译的,desktop版本。

楼主你好,你进到ltib的/ltib/bin下,编辑Ltibutils.pm,然后在代码中修改如下红色部分即可:
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libz.so*'),
                                   glob('/lib/libz.so*'),
                                   glob('/lib64/libz.so*'),
                                   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usr/lib32/libz.so*'),
                                   glob('/usr/lib/x86_64-linux-gnu/libz.so*') ); @f > 1 ? 1 : 0 },
    'zlib-devel' => sub { -f '/usr/include/zlib.h' },

网友A:
如果还是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我没明白,我的设置和你发红色部分的相同啊。这个是我刚刚拷贝下来的。

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libz.so*'),
                                   glob('/lib/libz.so*'),
                                   glob('/lib64/libz.so*'),
                                   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usr/lib32/libz.so*'),
                                   glob('/usr/lib/x86_64-linux-gnu/libz.so*') ); @f > 1 ? 1 :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明白,我的设置和你发红色部分的相同啊。这个是我刚刚拷贝下来的。

zlib         => sub { my @f = (g ...

楼主你好,你的Ubuntu是12.04版本64bit的,这里你是否安装如下命令: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楼主:
有的。但是我发现安装了这个命令后桌面的home文件没有了。还有就是按照文档操作时
# They are not required by LTIB.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parted emacs22-nox openssh-server
这个命令操作会出现以下错误。
pp@ubuntu:~$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parted emacs22-nox openssh-server
No candidate version found for emacs22-nox
No candidate version found for emacs22-nox
The following NEW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gparted libgtkmm-2.4-1c2a{a} openssh-server ssh-import-id{a}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ill be upgraded:
  openssh-client
1 packages upgraded, 4 newly installed, 0 to remove and 161 not upgraded.
Need to get 2,905 kB of archives. After unpacking 7,909 kB will be used.
Err /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libgtkmm-2.4-1c2a amd64 1:2.24.2-1ubuntu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请问现在遇到的还是原来的问题吗?

楼主:
电路板按你的操作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发现ubuntu的桌面上home的文件消失了。
接着向下操作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parted emacs22-nox openssh-server
貌似没有连接上那个下载的源。然后虚拟机工作就不正常了。
进入ubuntu的界面输入密码后就自动返回登录界面。
对了我的虚拟机不是用vmware player 而是vmware10.0和这个有关系吗?
文档是按照你说的操作的。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好几天了。忘多指点
方便可以私信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多谢了。

楼主:
我后来安装了vmware player 和ubuntu12.04 64位 desktop版本。
方法都是参照“在Ubuntu 12.04上用LTIB编译linux BSP”文档一步一步执行,
但是在执行了uname-a后显示为64位。按照你的说法需要执行如下命令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执行完成后发现桌面的那些快捷方式例如home文件夹的快捷方式就删除了。

然后接着往下执行,在进行安装编译前。我重启了虚拟机的ubuntu系统。
再次进入界面时输入密码后又自动返回了登录界面。而且这个过程中还会弹出字符,但是看不清内容。
还有前边步骤执行万仇。文档里写的安装./lib步骤,需要移走/optfreescale/pkg.
但是/opt目录下就没有freescale的目录啊。
望版主能帮忙,按照该文档操作的步骤进行已经重复好几次了。还是未安装成功。

楼主:
进入界面时输入密码后又自动返回了登录界面,我搜索了解决方法: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
然后可以正常登录了。
我直接进行了.ltib的安装。
然后selection选项里边不是imx6q而是imx25_3stack。这个事什么原因啊。
如何更改为selcection( imx6q)啊。

楼主:
版主,出来解决下问题哦。在线等你呢!多谢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界面时输入密码后又自动返回了登录界面,我搜索了解决方法: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
...

楼主你好,出现selection选项说明ltib安装OK了,接下来就是编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界面时输入密码后又自动返回了登录界面,我搜索了解决方法: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
...

楼主你好,平台的选择你可以在ltib目录下执行命令:
./ltib --selectype
选择你需要的平台。
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给我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出来解决下问题哦。在线等你呢!多谢了啊。

楼主你好,有时候问题很多的时候,回复的不是很及时,望理解哈~~

楼主:
多谢版主,我的ltib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我按照文档一步一步操作,
执行该命令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执行完成后发现桌面的那些快捷方式例如home文件夹的快捷方式就删除了。引起了登录界面输入正确密码也不能正常登录。
我解决的方式是: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然后就可以正常登录了。
接下来也能编译内核了。
我的帖子可以结了。但是遇到的这个问题比较困惑。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我的ltib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我按照文档一步一步操作,
执行该命令sudo aptitu ...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5-25):
终于参考这个帖子搞定zlib的问题了,装了zlib1g, zlib1g-dev后,仍报错zlib “not installed”,原因是在Ltibutils.pm中zlib库路径无法定位:
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lib/i386-linux-gnu/libz.so*'),
我的系统中没有i386-linux-gnu这层目录,删掉这层,就能指定到库了。

网友C:
我也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