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家推荐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2014-10-29):
希望用于类似于LED手电筒照明控制用,可以从暗到亮连续地调节亮度。这块刚接触,不熟悉,请教大家,有没有适合的芯片推荐? 多谢!

网友A:
LED 驱动电路。不知道成本有没有限制。
推荐 TI 官方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的 LED 设计。会帮你搞定芯片选型,电路,器件清单。。。 非常适合刚接触的初学者。

网友B:
恩,到TI的网站看看,可以选调电阻控制亮度的,或者调PWM控制亮度的;
手电筒这种,可能还要选带升压的LED驱动芯片;
如果不需要升压,用LM317这种类似的稳压器,也可以实现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驱动电路。不知道成本有没有限制。
推荐 TI 官方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 ...

成本没有限制,只要不是非常非常贵,就行。推荐的那个选型网页看了下,感觉功能很强大,还要熟悉一下。

亮度要求的话:只要大概和手电筒一样的亮度就行,但是一定要可以连续调节亮度的。昨天看了下资料,发现最好是恒流调节的PWM方式;否则如果调节电压,电流也会变化,led发光的色度也会发生变化,会不符合要求。

谢谢上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