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同一块板子换S/DL/Q的CPU,BSP要修改哪些

楼主(2014-10-29):
Hi!我又来了。
我们板子根据imx6的sabresd改的,内核也是,用的是android4.2.2系统。之前一直用的imx6Solo单核的cpu,现在在这同一块板子上换了Dual双核cpu,Qual4核cpu。
1、不知道BSP要修改哪些内容?
2、烧写工具是不是也要做替换?
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BSP要改的内容很多的,因为你的处理器都不一样了。建议你重新移植吧。

网友A:
同时烧写工具也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BSP要改的内容很多的,因为你的处理器都不一样了。建议你重新移植吧。 ...

你好!
1、官网上的BSP就是一个,没有区分S/D/Q,你说的是把所有板级相关的文件,如kernel_im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这一类的文件换成相应的cpu是吧?
我现在solo的cpu用的就是board-mx6q_sabresd.c文件移植的。
2、kernel_imx/arch/arm/mach-mx6/目录下的文件如下,只有.c文件只有mx6q\mx6sl的,没有mx6dl的.c文件。查看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可以看到该文件包含了#include "board-mx6q_sabresd.h"
#include "board-mx6dl_sabresd.h",这是说明其实imx6q跟imx6dl用的是同一个board-mx6q_sabresd.c文件,是吧?

board-mx6dl_arm2.h         board-mx6q_arm2.c       board-mx6q_sabrelite.c     board-mx6sl_common.h
board-mx6dl_hdmidongle.h   board-mx6q_arm2.h                board-mx6q_sabresd.c       board-mx6sl_evk.c
   board-mx6q_hdmidongle.c    board-mx6q_sabreauto.c     board-mx6q_sabresd.h       board-mx6solo_sabreauto.h
board-mx6dl_sabresd.h      board-mx6q_hdmidongle.h    board-mx6q_sabreauto.h     board-mx6sl_arm2.c

3、内核配置这里也只有Quad跟SoloLite的CPU选项。是Quad的兼容了D、DL、S吗?
  请看附件截图
4、请看网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FSL_TICS_Rita .jsp?code=IMX6_SW【开发工具选项】
指的是支持Q/D,
支持Q/D/DL/S吗?开发平台指的是软件平台吗?因为连接点击进去,你们BSP上标注 i.MX 6Quad, i.MX 6Dual, i.MX 6DualLite, i.MX 6Solo and i.MX 6Sololite Android BSP Source Code Files
5、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下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文件是从哪里编译出来的?是LTIB中linux版本的uboot跟uImage吗?因为我从android平台下编译的uboot有400多k,比那个159k要大很多。

问的很多,感谢FSL_TICS_Rita 耐心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哈~~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1、官网上的BSP就是一个,没有区分S/D/Q,你说的是把所有板级相关的文件,如kernel_im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这一类的文件换成相应的cpu是吧?我现在solo的cpu用的就是board-mx6q_sabresd.c文件移植的。
答:是的,是要修改的。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在原来板子基础上修改的,还是自己新建了一个自己板子的文件。如果是新建的话,那么在u-boot中也要定义自己的板子。修改板子.c文件,同时kernel也是一样要修改的。

2、kernel_imx/arch/arm/mach-mx6/目录下的文件如下,只有.c文件只有mx6q\mx6sl的,没有mx6dl的.c文件。查看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可以看到该文件包含了#include "board-mx6q_sabresd.h"
#include "board-mx6dl_sabresd.h",这是说明其实imx6q跟imx6dl用的是同一个board-mx6q_sabresd.c文件,是吧?
答:是的,在我们的BSP中imx6q跟imx6dl是用的同一个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在board-mx6q_sabresd.c文件中你可以到有好多处:
if (cpu_is_mx6q())
...............
else if (cpu_is_mx6dl())
.................

网友B:
这些问题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C:
5、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下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文件是从哪里编译出来的?是LTIB中linux版本的uboot跟uImage吗?因为我从android平台下编译的uboot有400多k,比那个159k要大很多。

答: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是官方通过LTIB编译的demo,你也可以自己通过LTIB编译uboot和Uimage,是一样的。
u-boot-mx6dl-sabresd.bin(159k)和uImage是linux下用的,安卓下面用的是boot.img、recovery.img、system.i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有技术含量啊

欢迎有问题一同在这里讨论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关于第三个问题:
3、内核配置这里也只有Quad跟SoloLite的CPU选项。是Quad的兼容了D、DL、S吗?
  答:这里是Quad兼容了D、DL,关于S的话,在最开始平台选择的时候是有imx6s的。imx6s和imx6q是不在一起的。

网友A:
关于你的第四个问题:
我们的BSP是针对所有的i.mx6处理器的。这里的平台是指的硬件平台,在BSP选项中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的。

网友A:
关于楼主帖中的第五个问题:
5、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下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文件是从哪里编译出来的?是LTIB中linux版本的uboot跟uImage吗?因为我从android平台下编译的uboot有400多k,比那个159k要大很多。

答: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下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是给mfgtool使用的,而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下面的u-boot和uImage才是板子上需要的image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下的u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这里再给您补充一下,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下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是给mfgtool使用的,而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下面的u-boot和uImage才是板子上需要的image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三个问题:
3、内核配置这里也只有Quad跟SoloLite的CPU选项。是Quad的兼容了D、DL、S吗?
  答:这里 ...

真的只找到imx6q跟imx6sl的,没有在.config中找到imx6s的配置。要不大神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1、官网上的BSP就是一个,没有区分S/D/Q,你说的是把所有板级相关的文件,如 ...

在问一句,第2个问题,关于cpu_is_mx6q(),cpu_is_mx6dl()的。cpu是在这里定义的arch/arm/plat-mxc/include/mach/mxc.h,但是在哪里做的配置来选择是用的cpu_is_mx6q()还是cpu_is_mx6dl(),以便让board-mx6q_sabresd.c知道如何选。谢谢!
ps:本题接束,cpu相关移植我觉得就相当明了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帖中的第五个问题:
5、烧写工具目录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 ...

这些我知道,我是说mfgtool使用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k)是从LTIB中linux版本中编译出来的?android下的kernel源码编译不行吗?因为我们换过emmc、norflash、ddr3,mfgtool中的uImage跟uboot需要做些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只找到imx6q跟imx6sl的,没有在.config中找到imx6s的配置。要不大神截个图? ...

补充问一句,kernel中solo跟soloLite的cpu不是兼容的?
我们用的solo cpu竟然是用的Dual相关的移植的,gpio、cpu_is_mx6dl()相关的也是DL的,竟然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问一句,kernel中solo跟soloLite的cpu不是兼容的?
我们用的solo cpu竟然是用的Dual相关的移植的,gp ...

补充问一句,kernel中solo跟soloLite的cpu不是兼容的?
答:是不兼容的,solo和i.mx6dl是兼容的,solo的设计要参考i.mx6dl开发板的设计。
我们用的solo cpu竟然是用的Dual相关的移植的,gpio、cpu_is_mx6dl()相关的也是DL的,竟然也没有出过问题。
是滴。

网友D:
楼主,单核的板子不能够直接贴双核的,硬件是不兼容的,否则会烧坏的。

楼主:
呼叫@FSL_TICS_Rita 兄弟,在帮我回答一个吧。mfgtool使用的u-boot-mx6dl-sabresd.bin(159k),uImage(3124k)是从LTIB中linux版本中编译出来的吗?我在android的BSP源码下看到 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_mfg.h,难道这个不是编译mfg烧写工具用的uboo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单核的板子不能够直接贴双核的,硬件是不兼容的,否则会烧坏的。
...

为什么?我们单核、双核、四核的板子基本上都一样。估计硬件有些改动吧,硬件工程师就给了我一张原理图。我现在单核双核跑起来都没问题。四核的mfgtool中的u-boot-mx6q-sabresd.bin还不知道从哪里编译出来的。

楼主(2015-03-19):
引用 楼主:
你好!
1、官网上的BSP就是一个,没有区分S/D/Q,你说的是把所有板级相关的文件,如kernel_imx/arch/arm/ ...

回答下我自己的问题:
1、2:BSP中的kernel_im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兼容Solo、Dual Lite、Quad
if (cpu_is_mx6q())
...............
else if (cpu_is_mx6dl())
这些cpu选择相关的不用考虑配置,BSP自己会识别用的那款cpu

3:内核配置选项中的i.MX6Quad SABRESD platform是兼容Quad 、Dual Lite、Solo的

注:
1、quad 、dual lite 、solo BSP修改,内核部分使用board-mx6q_sabresd.c可以不用修改或极少的修改
2、uboot部分需要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下的内容,该文件下的内容依然是兼容Q\DL\S的,可能flash_header.S需要根据内存跟cpu不同做校准。
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include/configs/下的mx6dl_sabresd.h mx6dl_sabresd_android.h  mx6solo_sabresd.h mx6solo_sabresd_android.h mx6q_sabresd.h mx6q_sabresd_android.h ,各cpu需要建立以上单独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