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工作时,接上马达瞬间,导致单片机低压复位一次

楼主(2014-10-29):
菜鸟不知道怎么解决,电源旁边的电容也加大了,单片机低电压检测已经调到最低了

网友A:
用二极管分开电机和单片机的供电,单片机供电上用大点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分开电机和单片机的供电,单片机供电上用大点的电容

谢谢,电池供电的,加二极管不大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池供电的,加二极管不大方便

使用低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B:
明显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池电压,如果电机大电流一上 , 电池电压猛的一降,    你的问题答案就很明显了.

网友D:
只能在单片机供电端加个二极管或稳压了

网友E:
看看能否软启动,要不就做好电源和电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池电压,如果电机大电流一上 , 电池电压猛的一降,    你的问题答案就很明显了.    ...

知道是电机上电流大 拉低电源的,导致低电压的  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在单片机供电端加个二极管或稳压了

成本:Q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否软启动,要不就做好电源和电磁隔离

谢谢,软启动无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客户会连接电机,电机是连在耳机口 插入到板子上的

网友F:
不知单片机复位是 单片机低电压检测造成 还是电源过低造成。
主要原因还是电源硬性太差,容量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是电机上电流大 拉低电源的,导致低电压的  不知道如何处理

你是用什么控制电机的?    一般PWM比较好.      慢慢控制PWM上电流,不要一下上很大电流.

网友G:
首先,电源功率必须够,不够的话,加再大电容也没用。其次,可以在系统稳压电源的输入侧加个二极管,二极管后面接合适的滤波电容,而电机的供电接在该二极管之前,这样电机驱动瞬间的失压不会影响系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电源功率必须够,不够的话,加再大电容也没用。其次,可以在系统稳压电源的输入侧加个二极管,二极管 ...

春阳大牛

网友H(2019-01-14):
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