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如何加 不同路径下的头文件(PIC16F1825)

楼主(2014-10-29):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 PIC16F1825,IDE用的是 MPLAB,由于工程项目用到一些公共定义的头文件。虽然在工程项目里面添加了头文件,但是还是报不能打开。
    #include "MBusProto.h"
    #include "/../../common/MBusProto.h"均不行。是否有解决办法?tks!!!!

网友A:
試試看 #include <MBusProto.h> ?

不過實際上我最近的經驗都是因為設定的問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