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c 怎么一下子读出一个端口的数据

楼主(2014-10-29):
函数库 定义   extern long GPIOPinRead(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这个是 库里面的 读一个管脚的 数据 那我要一下子读出 整个端口的 数据怎么办    就像51里面  我可以直接将p0赋给一个变量就可以的那种 (x=p0;),那我这个怎么写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参数什么意思 pin为什么加s

网友A: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用组合表示

网友A:
不要用51单片机的思维来使用tiva
tiva比51单片机的寄存器多很多

楼主:
今天 又把手册的gpio翻了几遍  终于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ucpins  指的是 使能位,只有对应的位为1  对应的管脚的数据才能读 不然永远返回0,例如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0X01)意思就是第一个管脚的数据也就是0号管脚的数据,还有个问题,我要是用这几个管脚读外设ram的时候必须将这个管脚配置成输入然后才能读。如果配置成输出的话 就只能永远 读输出寄存器里面的内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望大神指教,主要是想学习交流,或者给后面的人一点启示,因为ti的芯片手册实在太烂网上资料也远远没有stm的多 。

网友B:
有专门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