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RJ45中的两条差分线复用为USB

楼主(2014-10-29):
各位大牛好~~ 小弟刚入手硬件设计~~  不懂得地方略多,请各位多包涵~~

请问,要想将RJ45 中的两条差分线 复用为 USB,应该选用什么芯片吗? 需要考虑一些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大大的解答~~

网友A:
需求是什么?可能想下别的招还靠谱些!

网友B:
通常100M以太网只用了2对差分线。剩下的线就能用于USB传输。还要什么芯片。

网友C:
你说的是 USB转RJ45 吗

网友D:
很不好的一个设计思路,以前经常有人这么干,把DB9的某几个脚用作RS485。用电话线接口做各种输入量的输入口....
我认为,这样的设计很差,非要用一个不标准的东西套在标准上面去,弄得不伦不类,甚至可以用“垃圾”来描述。

网友E:
USB通过网线,能传输多远呢?
USB还需要5V和GND的。
要复用,加2个高速的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不好的一个设计思路,以前经常有人这么干,把DB9的某几个脚用作RS485。用电话线接口做各种输入量的输入口 ...

在小型PLC上常见

网友G:
这么做当然可以,但意义有限,USB的传输距离很短,此法也很不规范。

楼主:
昨天问了 一位牛人~~  告诉我用 继电器 可以实现~~  哎~~上学时很多硬件基础都忘了~~   不经常用就是不行啊~~

还有就是感谢各位的回帖~真心感谢~~  祝好~~

网友H:
你是想USB转RJ45的差分吗?如果是,LAN9500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