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USB口?是USB3.1吗?

楼主(2014-10-29):
发现一条USB线,有一头就是普通插计算机USB的插头,另外一头有点复杂。
大家看看是什么接口?是USB3.1吗?
就是一条线,中间没有转换电路。接的设备没有了。

网友A:
一头是USB,一头是HDM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头是USB,一头是HDMI吧

恭喜你答错了,加20分。USB与HDMI不可能直接连接。

网友B:
某手机的充电线吧?

网友A:
是,早期手机充电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头是USB,一头是HDMI吧

usb显卡,输出接口为hdmi,这样的话两端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网友D:
感觉就是跟普通的数据线,样子有点特别罢了。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