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外部中断

楼主(2014-10-29):
我用J-link 下载了一个外部中断的测试程序到开发板中运行,但一进入中我在断程序就跑飞了。网上有人说必需要在nandflash中运行才行。在线等待中

楼主:
/ 这是个timer0中断的例子。

//一般情况下,在ARM9调试程序都是下载到RAM中执行的,当然,只要没有中断产生程序看似能够正常执行,
//但是一旦中断发生,程序必然会跑飞,原因在于程序中断后,PC默认指向0x00-0x1C处,但是RAM的起始地址是0x30000000,
//中断向量表默认在0x30000018处,很明显,中断服务程序是不能够正常执行的,
//同时ARM内核会通过串口打印"Dummy_isr error........"信息。解决办法:
//(1)直接烧写到nand第0块(如果代码大于4K,启动代码中必须要有拷贝到SDRAM功能)
//(2)改写自己的程序,在初始化中断之前将中断向量表拷贝到内部SRAM.
//(3)利用MMU的重定向功能
//在这里采用了第3种方法。
//***************************************

网友A:
中断向量没有搬移到对的位置,或者mmu映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