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并联后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29):
手头有一个设备,可以外接一个摄像头观测视频,设备用的是三个锂电池串联。
现在为了增加该设备照明度给设备加了一组LED,为了保证电流,因此给三个串联的锂电池,每个电池并联一节电池,就是说总电压还是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用原装锂电池的时候,在充电状态下,设备屏幕显示在充电,有一个充电进度条在不断变化显示电量增加,但是并联了三个电池后,加上充电器那个进度条不变化了。电量显示也不是很准确了,想不出问题在哪,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多节电池串并联,充放电都要做均衡处理的,先搜下相关的资料看下

网友B:
每节电池内阻不同!…新旧电池的内阻更会不同!…
教你一个方法:不要并联!…做两组供电电池组。用电路做成自动充放电转换!
因并联、充电电流不对、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节电池内阻不同!…新旧电池的内阻更会不同!…
教你一个方法:不要并联!…做两组供电电池组。用电路做 ...

能提示一下怎么做吗,谢了,对电池保护这方面不太了解

网友B:
搭个逻辑控制电路。一组放电、并检测到最低放电值翻转。另一组充电、并准备进入放电状态!…两组循环进入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