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29):
手上有一个设备,是使用modbus与上位机通信。他自带一个上位机设置软件,我用usb转232将其与下位机连接,始终无法建立通信,然后使用自有的串口软件与之通信,使用串口助手什么的都不行,就是在使用accessport这个串口软件给下位机发指令时他有回复了,而且受到的数据是对的,大家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modbus通讯要注意串口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另外就是MODBUS的设备地址,CRC校验。

网友B:
仔细研究下modbus协议,地址、命令、数位位。。。。CRC都对不对

网友B:
还有就是看看接口是232还是485,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数据帧是否为modbus格式

网友C:
可以监控串口的数据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http://gz-kcd.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通讯要注意串口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另外就是MODBUS的设备地址,CRC校验。 ...

今天取得了一点进展,设备是232接口,我把单片机的uart口接了一个ttl转232与设备连接,开始也是没什么反应,我开始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发送管脚,数据是正常发送的,但是将示波器接到其接收管脚时发现ttl转232上的RX信号灯亮了,把示波器探头拿掉那个灯就又灭了。我就一直把探头放在那里,结果收到数据了,而且与协议一对比是正确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我的物理连接都是正确的,跟信号电平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看看接口是232还是485,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数据帧是否为modbus格式

今天取得了一点进展,设备是232接口,我把单片机的uart口接了一个ttl转232与设备连接,开始也是没什么反应,我开始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发送管脚,数据是正常发送的,但是将示波器接到其接收管脚时发现ttl转232上的RX信号灯亮了,把示波器探头拿掉那个灯就又灭了。我就一直把探头放在那里,结果收到数据了,而且与协议一对比是正确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我的物理连接都是正确的,跟信号电平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监控串口的数据看看问题在哪

今天取得了一点进展,设备是232接口,我把单片机的uart口接了一个ttl转232与设备连接,开始也是没什么反应,我开始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发送管脚,数据是正常发送的,但是将示波器接到其接收管脚时发现ttl转232上的RX信号灯亮了,把示波器探头拿掉那个灯就又灭了。我就一直把探头放在那里,结果收到数据了,而且与协议一对比是正确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我的物理连接都是正确的,跟信号电平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取得了一点进展,设备是232接口,我把单片机的uart口接了一个ttl转232与设备连接,开始也是没什么反 ...

好好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硬件

谢谢各位的帮助,说出来丢人,是我的电路板共地虚焊了~~~信号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