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请教和探讨

楼主(2014-10-29):
最近在给公司产品做EMC整改;
由于之前只有概念,没有实践;有些经验和疑问
疑问;
1,整改最多的是绕磁环--绕磁环,到底怎么绕???我这几天完全是随意绕
   我认为,绕磁环,应该有以下几点可以测试或者计算,不知是否正确???
   1)线圈材质,线圈直径,多股线圈还是单芯,导线导电体直径,导线胶皮厚度--这些如何整合一起来,应用到EMC整改里面去???
   2)EMC整改,不同产品,需要整改范围标准不一样,但是很多电子产品,特别是系统级的产品,大多是有市电进去,目标效果实现这一套,也就是说需要处理的频段大多为K到M级,频段干扰来源也是表现单一性,有时会表现混合型,但是怎样准确区分干扰源呢???我是采用实验办法--幸亏公司有现成设备

楼主:
一般产品整改,都是开关电源(需要市电供电产品)前后加入磁环,有的还有滤波器都需要加入磁环
既然有了滤波器,为什么还要加磁环???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搞懂,按理是不用,可是现实整改中,就真的需要,不然,就是超标,无法满足EMC要求;
  既然要加磁环,那么,磁环加入滤波器前还是后面呢???

楼主:
看见资料,提到机壳设计,缝隙,穿孔,电缆通孔处理方法,这应该是针对某一段频段的干扰,不知是否有高人给出更好的解释

网友A:
自己的一点理解啊,磁环和滤波器相对而言都是针对低频高能量的,滤波器的滤除效果是否能够满足时一个问题,所以需要磁环作为补充。而且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加目的是阻值进入和阻值发出。
还有EMC处理时需要许多理论支持的,但是单纯的理论还需要实践相结合,因为你的理论在实际情况中需要建立模型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单纯的理论分析可能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楼主:
理论真的有点无从下手,自己在这几天实践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但是还希望得到前人的指点

网友A(点评):
我也是先从整改然后是理论然后再总结积累慢慢过来的,但是总感觉经验和理论都不够。

楼主:
这是实验搭建图

一边在实验,一边在找找资料阅读

EMC

楼主:
这是实际图,自己做了实验,心中有很多疑问
1)PCB晶振,是干扰源吗?如果是该怎样滤除?怎样有效的滤除?
2)机壳接地如何直官判断可行有效?
3)磁环到底怎么绕,才是最佳?绕多少圈?怎么计算?AI=L/N^2合用吗?
4)测试结果中如何消除某些尖峰?

网友A:
你这个是测试什么的?传导骚扰么?
1. 你的骚扰超限是在什么频段?一般晶振的频点相对都是中高频的,主要查找干扰源和你的PCB设计;
2. 机壳接地看你的实际情况,外壳是金属和塑料的设计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金属外壳会好些,但是需要考虑耐压等问题;
3. 磁环我记得和你的电流大小有关系,不要磁饱和,自己找找合适的电感量;
4. 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需要确定你的超限是在那个频段,低频相对能量较高会和你的共模、差模、磁环等相关,高频的话需要查找搔扰源;多数和开关电源、晶振、天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测试什么的?传导骚扰么?
1. 你的骚扰超限是在什么频段?一般晶振的频点相对都是中高频的,主要查 ...

我逐个问题回答我们测试传导干扰和传播干扰都有
1,很多时候都是12MHz和24MHz附近的频点,大部分是尖峰类型---由于我需要从新整改我们不同类型产品,所以会有不同
2,机壳,底座几乎都是金属,
3,磁环饱和,怎么直接判断呢?这个我无法判定
4,

网友A:
1. 你需要看看在12MHz和24MHz还有其他1/2或2*的点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尖峰,但是不一定超限值;最主要的还是要查干扰源的;方便的话贴个图看看
2. 机壳都是金属的,那么你的电器设计上的地线和机壳是怎么连接的?相对金属外壳对辐射发射有一定的抑制,但是处理不好有反效果的。
3. 磁饱和是磁性材料的一种物理特性,指的是导磁材料由于物理结构的限制,所通过的磁通量无法无限增大,从而保持在一定数量的状态;你这里的选择应该是和你通过磁环的电流大小有关系的。

楼主:
再加一点经历
1,频率在500k~5MHz这个范围,在共模电感后面串入差摸电感,有很好效果
2,12MHz~30MHz范围,把共模电感量加大,会有较好效果
刚摸索,目前无法提供可靠地理论分析,希望有高手评论

楼主(2014-12-18):
感谢lemenade一直和我讨论着,这些天工作比较忙,没有跟帖,前几天我又整改了一款产品,通过后期加入磁环之类东西,结果把没有通过的EMC测试,给整过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完全是凭着经验,有时间还需继续。。。学习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