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初学iMX6Q-SDB开发板MFGTool下载Linux3.10.17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9):
各位大神好,我是一个初学者小白,最近刚入手一块iMX6Q-SDB开发板,想用MFGTool烧录一个3.10.17的Linux内核到SD卡。我从官网下载的imx-3.10.17-1.0.0-ga-mfg-tools(里面有mfgtools-with-rootf和mfgtools-without-rootfs),下载过来没做改动,按默认的配置,不做修改,即
cfg.ini如下: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DCard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0

UiCfg.ini如下:
[UICfg]
PortMgrDlg=1

ucl2.xml不做修改。
我看MFGTool文件夹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里自带相关了uboot、image,rootfs了的。

按正常步骤烧录,一直失败。MFGTool刚到“jumping to OS image”,就stop了。
求助,怎么回事,就像跑个3.10.17系统。

我用同样的方法,从官网下的Linuxs3.0.35BSP版本对应的MFGTool,即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是可以烧录的。

楼主:
这是相应提示

串口打印信息到此就不动了

串口打印信息到此就不动了

MFGTool刚到jumping to OS image不久就变成这样了

MFGTool刚到jumping to OS image不久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这是log文件:

DLL version: 2.3.2
Wednesday, October 29, 2014 23:01:15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e8f&pid_00a5&mi_00#8&3b641d34&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e8f&pid_00a5&mi_01&col01#8&298f10fc&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2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e8f&pid_00a5&mi_01&col02#8&298f10fc&0&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3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e8f&pid_00a5&mi_01&col03#8&298f10fc&0&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4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e8f&pid_00a5&mi_01&col04#8&298f10fc&0&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5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7&34328912&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1BE6CC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1BE6CC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6&1E3C5ED9&0&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1BE6CC0]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楼主:
我是从官网下载MFGTool,不做修改,按默认配置(默认烧到SD卡),按照正常步骤烧录的,3.0.35是可以的,但是3.10.17就是失败,求大神指点,好迷茫,刚开始学习就卡住好几天了.............

楼主:
串口全部打印信息如下:

U-Boot 2013.04 (Apr 05 2014 - 08:50:42)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3 C, calibration data: 0x5bf4eb7d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Q/SDL-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mmc1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 [PRIME]
Warning: FEC using MAC address from net device

Boot from USB for mfgtools
Use default environment for mfgtools
Run bootcmd_mfg: run mfgtool_args;bootm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10.17-1.0.0_ga+g232293e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5182880 Bytes = 4.9 Mi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2c00000 ...
   Image Name:   initramfs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399687 Bytes = 4.2 MiB
   Load Address: 12c00000
   Entry Point:  12c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18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8000000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witch to ldo_bypass mode!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8000000, end 1800e84a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3.10.17-1.0.0_ga+g232293e (jenkins@scmbl1) (gcc version 4.8.1 (GCC) ) #1 SMP Sat Apr 5 08:44:15 CS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6 Quad/DualLite (Device Tree), model: Freescale i.MX6 Quad SABRE Smart Device Board
cma: CMA: reserved 320 MiB at 3c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14f9000 s8704 r8192 d15872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enable_wait_mode=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Memory: 693488k/693488k available, 35508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f000000   (1000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80000000   (  16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be2910   (12139 kB)
      .init : 0x80be3000 - 0x80c2e200   ( 301 kB)
      .data : 0x80c30000 - 0x80c7ea20   ( 315 kB)
       .bss : 0x80c7ea20 - 0x80ce135c   ( 395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16 nr_irqs:16 16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3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silicon rev 1.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61c888 - 0x8061c8e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thread -1, cpu 2, socket 0, mpidr 80000002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thread -1, cpu 3, socket 0, mpidr 80000003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Use WDOG2 as reset source
syscon 20c8000.anatop: regmap [mem 0x020c8000-0x020c8fff] registered
vdd1p1: 800 <--> 1375 mV at 1125 mV
vdd3p0: 2800 <--> 3150 mV at 3000 mV
vdd2p5: 2000 <--> 2750 mV at 2425 mV
cpu: 725 <--> 1450 mV
vddpu: 725 <--> 1450 mV
vddsoc: 725 <--> 1450 mV
syscon 20e0000.iomuxc-gpr: regmap [mem 0x020e0000-0x020e0037] registered
syscon 21bc000.ocotp-ctrl: regmap [mem 0x021bc000-0x021bffff] registered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imx6q-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110000.dma-apbh: initialized
usb_otg_vbus: 5000 mV
usb_h1_vbus: 5000 mV
wm8962-supply: no parameters
mipi_dsi_pwr_on: no parameters
sensor-supply: 3300 mV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2: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imx-ipuv3 24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Freeing initrd memory: 4292K (82c01000 - 83032000)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pureg-dummy: no parameters
imx6_busfreq busfreq.15: DDR medium rate not support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00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imx-weim 21b8000.weim: WEIM driver registered.
mxc_mipi_dsi 21e0000.mip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fb.3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48
mxc_sdc_fb fb.31: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20e0000.hdmi_video: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mxc_sdc_fb fb.32: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cd
mxc_sdc_fb fb.32: ipu0-di0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fb.32 failed with error -16
mxc_sdc_fb fb.33: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sdma 20ec000.sdma: no iram assigned, using external mem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pfuze100-regulator 1-0008: Full lay: 1, Metal lay: 1
pfuze100-regulator 1-0008: FAB: 0, FIN: 1
SW1AB: 300 <--> 1875 mV at 1175 mV
SW1C: 300 <--> 1875 mV at 1175 mV
SW2: 800 <--> 3300 mV at 3300 mV
SW3A: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SW3B: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SW4: 800 <--> 3300 mV at 3150 mV
SWBST: 5000 <--> 5150 mV at 5000 mV
VSNVS: 1000 <--> 3000 mV at 3000 mV
VREFDDR: 750 mV
VGEN1: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VGEN2: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VGEN3: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VGEN4: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VGEN5: 1800 <--> 3300 mV at 3000 mV
VGEN6: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Serial: IMX driver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Wait for CR ACK error!
sata phy RX_PLL is stable!
ahci: SSS flag set, parallel bus scan disabled
ahci ahci: AHCI 0001.03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ahci ahci: flags: ncq sntf stag pm led clo only pmp pio slum part ccc apst
scsi0 : ahci_platform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2200000-0x02203fff] port 0x100 irq 71
m25p80 spi32766.0: found mr25h256, expected m25p32
m25p80 spi32766.0: mr25h256 (32 Kbytes)
spi_imx 2008000.ecspi: probed
libphy: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registered PHC device 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ci_hdrc ci_hdrc.0: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ci_hdrc ci_hdrc.1: doesn't support gadget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elan-touch 2-0010: elan - Read Hello Packet Failed
elan-touch: probe of 2-0010 failed with error -22
egalax_ts 1-0004: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1-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egalax_ts 2-0004: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2-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input: max11801_ts as /devices/soc0/soc.1/2100000.aips-bus/21a4000.i2c/i2c-1/1-0048/input/input0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rtc core: registered 20cc034.snvs-rtc-lp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8: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8: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8: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8: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8: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mag3110 2-000e: check mag3110 chip ID
input: mag3110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1
mag3110 2-000e: mag3110 is probe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nput: mma845x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2
imx2-wdt 20bc000.wdog: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0)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mmc0: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0: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ADMA
mmc1: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8000.usdhc [2198000.usdhc] using ADMA
mmc2: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219c000.usdhc [219c000.usdhc] using ADMA
mmc1: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e624
mmcblk0: mmc1:e624 SU08G 7.40 GiB
mmcblk0: p1
mmc2: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1: mmc2:0001 SEM08G 7.39 GiB
Galcore version 4.6.9.9754
mmcblk1boot0: mmc2:0001 SEM08G partition 1 2.00 MiB
mmcblk1boot1: mmc2:0001 SEM08G partition 2 2.00 MiB
mmcblk1rpmb: mmc2:0001 SEM08G partition 3 128 KiB
mmcblk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1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1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xc_vdoa 21e4000.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mxc_asrc 2034000.asrc: mxc_asrc registered
mxc_vpu 2040000.vpu: VPU initialized
caam 2100000.caam: device ID = 0x0a16010000000000 (Era -524)
caam 2100000.caam: job rings = 2, qi = 0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md5-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md5-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1-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1-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24-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24-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56-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56-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md5-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md5-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1-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1-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24-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24-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56-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56-cbc-des3_ede-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md5-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md5-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1-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1-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24-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24-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hmac-sha256-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authencesn-hmac-sha256-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ecb-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ecb-arc4-caam
caam 2100000.caam: ecb-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ctr-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cbc-aes-caam
caam 2100000.caam: ecb-des3-caam
caam 2100000.caam: cbc-3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cbc-des-caam
caam 2100000.caam: fsl,sec-v4.0 algorithms registered in /proc/crypto
platform 2101000.jr0: registering rng-caam
platform caam_sm: caam_sm_test: 8-byte key test match OK
platform caam_sm: caam_sm_test: 16-byte key test match OK
platform caam_sm: caam_sm_test: 32-byte key test match OK
platform caam_secvio.40: security violation service handlers arm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wm8962 0-001a: customer id 0 revision D
input: WM8962 Beep Generator as /devices/soc0/soc.1/2100000.aips-bus/21a0000.i2c/i2c-0/0-001a/input/input3
imx-wm8962 sound.28:  wm8962 <-> 202c000.ssi mapping ok
input: wm8962-audio AMIC as /devices/soc0/sound.28/sound/card0/input4
input: wm8962-audio Headphone Jack as /devices/soc0/sound.28/sound/card0/input5
imx-audio-hdmi sound-hdmi.29:  hdmi-hifi <-> hdmi_audio.16 mapping ok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VGEN3: disabling
VGEN2: disabling
VGEN1: disabling
g_mass_storage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g_mass_storage gadget: Number of LUNs=1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g_mass_storage gadget: Mass Storage Gadget, version: 2009/09/11
g_mass_storage gadget: g_mass_storage ready
input: gpio-keys.27 as /devices/soc0/gpio-keys.27/input/input6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1 UTC (1)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1: imx-hdmi-soc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00K (80be3000 - 80c2e000)
Starting UTP
mknod: /dev/tty0: File exists
ln: /etc/mtab: File exists
disable turn off display
Starting udev
udevd[167]: starting version 182
uuc 0.4 [built Apr  5 2014 08:45:57]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楼主:
在Mfgtools工具上可以出现HID-compliant device,然后点击Start按钮,可以依次看到以下过程:loading uboot,doing kernel,doing initramfs,Jump to OS image,可在出现Jump to OS image后3s左右,则立即出现No Device Connected,然后一直停留在No Device Connected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

楼主你好,请问你SD卡是放在哪个卡槽中的是SD3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SD卡是放在哪个卡槽中的是SD3吗?

我烧的是linux3.0.5的那个,但是烧进去之后,在putty软件上输入lsmod的时候一个模块也没有,显示屏是不能够现实信息,我现在想动态加载屏幕的驱动还有SPI norFlash的驱动:
这样可行嘛?我应该怎么弄呢?我在rpm/BUILD/linux-3.0.5/drivers/这个目录下不知道我要的驱动是哪一个,还有我能不能进入到(例如i2c这个驱动的目录下)驱动的目录下直接make呢,我看到里面是带了Makefile的。这个不怎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烧的是linux3.0.5的那个,但是烧进去之后,在putty软件上输入lsmod的时候一个模块也没有,显示屏是不能 ...

你好,如果是新的问题的话建议你重新建一个帖子提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SD卡是放在哪个卡槽中的是SD3吗?

是SD3啊。
同样的操作,Linux3.0.35的烧写都可以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D3啊。
同样的操作,Linux3.0.35的烧写都可以了呢

楼主你好,我这边试过是可以的。要不你看一下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D3啊。
同样的操作,Linux3.0.35的烧写都可以了呢

请问你download mode 有设置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download mode 有设置正确的吗?

你好,download mode是按照这个来的,2与7拨到ON

download mode 就是按照这个来的,2与7拨到ON

download mode 就是按照这个来的,2与7拨到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试过是可以的。要不你看一下文档。

你好,这个文档我之前就看过了。
这个文档没有转么章节介绍用MFGTool下载image的,难道3.10.17的不是用MFGTool来下载image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文档我之前就看过了。
这个文档没有转么章节介绍用MFGTool下载image的,难道3.10.17的不是用MF ...

楼主你好,你13楼给出文档部分是bootmode,如果你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设置 2,7为ON的。Download mode应设置5,6为ON。烧写成功后,再改为boot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13楼给出文档部分是bootmode,如果你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设置 2,7为ON的。Download mode应 ...

你好,我刚试过了,还是不行,同样的现象.....另外,DownLoad mode有哪个文档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13楼给出文档部分是bootmode,如果你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设置 2,7为ON的。Download mode应 ...

how to  你好,我看这个13楼的文档里面不是这么说的吗,没说5、6要拨到O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13楼给出文档部分是bootmode,如果你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设置 2,7为ON的。Download mode应 ...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把我的整个详细步骤整理出来(见附件),你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求指点!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下面的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
       非常感谢!
       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13楼给出文档部分是bootmode,如果你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设置 2,7为ON的。Download mode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把我的整个详细步骤整理出来(见附件),你看一下,我有没有什 ...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步骤都是OK的,不过下载的时候,要:
将开发板的SW6拨码开关的5与6拨到ON。你再试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联系我,我帮你再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步骤都是OK的,不过下载的时候,要:
将开发板的SW6拨码开关的5与6拨到ON。你再试一下。 ...

你好!
SW6的拨码开关,下载的时候5与6拨到ON(下载完后再改回2与7拨到ON),同样也是不行,烧写失败,现象一样的;但是--烧写Linux 3.0.35的,却是可以的(很奇怪啊,只是不一样的BSP版本而已,怎么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步骤都是OK的,不过下载的时候,要:
将开发板的SW6拨码开关的5与6拨到ON。你再试一下。 ...

你好!
       我今晚又尝试了想往eMMC上烧写3.10.17,操作是:仅修改cfg中的name,即
,然后将SW6的5与6拨到ON,下载,也是失败的。
-------------------------------------------------------------------------------------------------------------------------------------------------------------------------------------------------
然后我又尝试往“Nor Flash”、“NAND Flash”烧写,仅修改cfg中的name为“Nor Flash”或“NAND Flash”,保存然后双击MfgTool2.exe,出现如下提示框,软件根本运行不起来啊。
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C:
是不是SD卡8G的不行,换一个4G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SW6的拨码开关,下载的时候5与6拨到ON(下载完后再改回2与7拨到ON),同样也是不行,烧写失败,现 ...

楼主你好,请问你往同一张SD卡中烧写Linux 3.0.35的images是可以成功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D卡8G的不行,换一个4G的看看?

8G的卡4G的卡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同样的SD卡上测试过Linux 3.0.35的话,那么SD卡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我看了你之前发给我的附件,你的步骤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还有一点不确定的是mfgtool中的images是你自己拷贝过来的Demo还是mfgtool中自带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G的卡4G的卡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同样的SD卡上测试过Linux 3.0.35的话,那么SD卡就是没有问题的。 ...

恩,不过,我的一个同事遇到过8G SD卡不行,而4G可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往同一张SD卡中烧写Linux 3.0.35的images是可以成功的对吗?

是的,3.0.35的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之前发给我的附件,你的步骤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还有一点不确定的是mfgtool中的images是你自己拷贝 ...

就是从官方网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
在制造工具点击“面向Linux3.10.17版本的iMX6系列制造工具包”下载imx-3.10.17-1.0.0-ga-mfg-tools.tar,解压出来,没做任何修改,不是自己拷贝过来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之前发给我的附件,你的步骤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还有一点不确定的是mfgtool中的images是你自己拷贝 ...

我没有下载错吧???你能给个正确网址吗,我再下下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不过,我的一个同事遇到过8G SD卡不行,而4G可以的情况。

really???我找张4G的试一下,暂时没有4G的S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lly???我找张4G的试一下,暂时没有4G的SD卡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下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下载错吧???你能给个正确网址吗,我再下下看,试一下?

你没有下载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下载了吗?

唉...不行,换了4G的SD卡后,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下载了吗?

FSL_TICS_Rita:
另外的问题,如果我想烧写到eMMC中,该怎么做,步骤是怎么样的?
比如我想烧写3.0.35的,先把SW6的拨码开关5与6拨到ON,cfg.ini的name修改为“SabreSD-eMMC”,然后正常下载,再把SW6的1、2、4、6、7拨到ON,然后上电启动,但是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另外的问题,如果我想烧写到eMMC中,该怎么做,步骤是怎么样的?
比如我想烧写3.0.35的 ...

楼主你好,在你下载完成以后,给开发板断电,去掉下载线。调整SW6为从EMMC启动,重新给板子上电。如果不启动,你按一下RESET按键,看是否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下载完成以后,给开发板断电,去掉下载线。调整SW6为从EMMC启动,重新给板子上电。如果不 ...

FSL_TICS_Rita:
你好!
试过了,竟然不行.....不会是我新买的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试过了,竟然不行.....不会是我新买的板子有问题吧..... ...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楼主你好,这里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板子的问题,这样吧,你联系一下当地的代理商,让他找当地的FAE帮你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你好!
我是杭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板子的问题,这样吧,你联系一下当地的代理商,让他找当地的FAE帮你确认 ...

杭州这边有Freescale的代理商吗?要怎么联系?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看到你的回复,帖子太多了,这条回复没有看到。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2014-1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看到你的回复,帖子太多了,这条回复没有看到。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 ...

额 还是没有解决。暂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了。也要结贴吗?

网友D(2015-04-19):
关注一下,MFGTool还没有用过,学习下......

网友E(2015-12-31):
您好,请问通过mfgtool2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网友F(2018-03-20):
mark一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不过我的是下载到mmc中的。不知道楼主当初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