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android_jb4.3移植wifi

楼主(2014-10-29):
尊敬的freescale  FAE,您好,我最近在我们自己设计的板子,参考你们sabresd设计的,imx6dl emmc启动,android_jb4.3系统,我们根据相关资料移植了rtl8188ctv  USB接口的wifi模块,可是当系统起来之后操作settings里的Wi-Fi由OFF到ON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你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除了wifi模块,板子启动都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除了wifi模块,板子启动都是正常的吗?

恩,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除了wifi模块,板子启动都是正常的吗?

昨天从新修改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build/core/base_rules.mk:130: *** external/wpa_supplicant_8/wpa_supplicant: MODULE.TARGET.ETC.wpa_supplicant.conf already defined by external/wpa_supplicant_8/wpa_supplicant.  Stop
查看了一下,是external\wpa_supplicant_8\wpa_supplicant\目录下的Android.mk 和wpa_supplicant_conf.mk文件中都包含有
LOCAL_MODULE := wpa_supplicant.conf
LOCAL_MODULE_CLASS := ETC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从新修改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build/core/base_rules.mk:130: *** external/wpa_supplicant_8/wpa_s ...

楼主你好,关于wifi的移植过程,建议你参考一个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97950#397950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