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2014-10-29):
(无正文)

网友A:
是放电,这个需要结合一下7812内部的工作原理你就会明白了,加二极管防止电压输出被锁,二极管必须要使用压降低的肖特基或其他压降低的管子,普通的0.6-0.7v的管子应该起的作用不大。

网友A:
看第七页

楼主:
多谢老大,小弟认为上图二极管只是起到7812输入对地短路情况下的保护作用,如果在输入突然为0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应该在7812输入输出端并接一二极管,以实现输出比输入高时的保护作用,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