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在I2C试验中遇见的问题,会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4-10-30):
整个程序如下,问题:定义的num1有和作用?disp[]数组的顺序被我改过,不改的话显示的数顺序是反过来的,但是改过后,K1,K2的功能没了,为什么?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数码管IO
#define 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按键IO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1ms();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disp[8]={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0=0,num1=0,n;
        Timer0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1==0)
                {
                        Delay1ms();
                        if(K1==0)
                                At24c02Write(2,num0);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n=0;
                }

                if(K2==0)
                {
                        Delay1ms();
                        if(K2==0)
                                num0=At24c02Read(2);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
                if(K3==0)
                {
                        Delay1ms();
                        if(K3==0)
                                num0++;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if(num0==256)
                                num0=0;
                }

                if(K4==0)
                {
                        Delay1ms();
                        if(K4==0)
                                num0=0;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
                disp[7]=DIG_CODE[num1/1000];//千位
                disp[6]=DIG_CODE[num1%1000/100];//百位
                disp[5]=DIG_CODE[num1%1000%100/10];//十位
                disp[4]=DIG_CODE[num1%1000%100%10];//个位
                disp[3]=DIG_CODE[num0/1000];//千位
                disp[2]=DIG_CODE[num0%1000/100];//百位
                disp[1]=DIG_CODE[num0%1000%100/10];//十位位
                disp[0]=DIG_CODE[num0%1000%100%10];          //个位
        }
}
/*******************************************************************************
* 函数名         : Timer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计时器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TMOD=0X02;//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2,仅用TRX打开启动。

        TH0=0X9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0X9C;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return num;
}
/*******************************************************************************
* 函数名         :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中断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定时器在工作方式二会自动重装初,所以不用在赋值。
//        TH0=0X9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        TL0=0X00;
        DIG=0; //消隐
        switch(Nu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
        DIG=disp[Num]; //段选,选择显示的数字。
        Num++;
        if(Num>7)
                Num=0;
}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叫I2C实验,叫显示实验,楼主明显对显示都还没有搞清楚,那就先研究显示程序,等熟悉了再弄I2C,不然很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叫I2C实验,叫显示实验,楼主明显对显示都还没有搞清楚,那就先研究显示程序,等熟悉了再弄I2C, ...

不对吧,这个是的啊,我是看着教程做的,不过昨晚后来我调试好了,嘿嘿

网友B:
一步一个功能调试,先调试显示的,再读写

楼主:
其实程序就是要不断的先自己修改,然乎再自己试着写,然后自己在试着添加模块,感觉良好

网友A:
不对,我觉得程序是从简单到复杂,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觉得程序是从简单到复杂,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试。

哥,你在论坛都好几年了吧,应该是大神,能分享点心得给我吗?我最近在学单片机,能给点资料吗,多谢,最近吧串口通信、定时中断、I2C、pis等都学了,自己也编写了,感觉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能否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A:
推荐《程序调试黑宝书》,在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程序调试黑宝书》,在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里找。

谢谢了

网友C:
我读的书少,你不要骗我!印象中的I2C不是总线的一种吗,怎么数码管也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读的书少,你不要骗我!印象中的I2C不是总线的一种吗,怎么数码管也用这个?
...

可以外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