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完成这样的配置后1s之内TIM4会产生几次中断?

楼主(2014-10-30):
TIM4程序配置如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0x00);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4, 0);
TIM_Cmd(TIM4,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还有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这句是干啥用的?

网友A:
是用外部输入时钟触发的吧

楼主:
PD13这个管脚输入的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的    楼主

楼主:
我再查查datasheet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查查datasheet吧

你早该这样

楼主:
好吧,结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这句是干啥用的?

设置成浮空输入;

网友E:
呵呵,今天看到不少“datashee”这个字眼呢,看来要想设计好程序仔细阅读好datashee至关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