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同时开两路就不对了

楼主(2014-10-30):
定时器5的四个通道分别测4路正弦波,同时开两路就不对了

网友A:
什么片子啊

楼主:
stm32f407 多路输入捕获,dma方式

网友B:
你意思任意一路都OK?

楼主:
是啊,是啊,愁死了

网友C:
应该是中断反生了冲突

楼主:
嗯,好的,好的

楼主:
我知道了,呵呵,多谢几位了哈

网友D:
一个定时器只能测1路;

网友E:
中文参考手册上说:由于只有TI1FP1和TI2FP2连到了从模式控制器,所以PWM输入模式只能使用TIMx_CH1 /TIMx_CH2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