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内部eeprom的读取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4-10-30):
比如 *p=(unsinged char*)0x4000, a=*p; 在执行a=*p的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比正常的RAM访问的执行时间慢呢?

楼主:
那,是否有读取出错的情况

楼主:
相信eeprom的读取时间应该会比RAM的读取时间要慢

网友A:
你说这个还真有点意思啊,研究研究

楼主:
STM8003F3的有没有RWW功能,说明书里面哪里可以确认?

楼主:
没有RWW功能的写操作之后能够继续执行其他程序吗,还是等写完才能够执行其他指令。按字面理解,RWW好像是说写的时候还是可以读的意思,但是没有解释是否跟程序能否继续执行有关系。

网友B:
没有RWW的功能的话,程序会停等eeprom写完,在family的datasheet,eeprom和flash的byte操作里面有提及。

楼主:
在内部eeprom写操作的时候(如*p=temp;p为eeprom地址)如果有RWW功能,程序继续执行,如果temp的值在eeprom还没有写完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看编译后的汇编,好像没有其他寄存器当缓冲。

楼主:
假设temp==5,在eeprom还没有结束的时候temp的值变为0xf7, 写到eeprom的结果是多少呢?

网友D:
STM8S003F3有RWW功能

网友D:
在写e过程改变赋值变量的值不会影响写入。

网友E:
嗯,即使是通过寄存器A的值改变也没有问题。

楼主:
好,学习了很多,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