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救急!28335启动不正常,连接不上仿真器!

楼主(2014-10-30):
现象:
1.28335的XRS引脚上电后一直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频率221HZ左右;

2.板子上电,启动CCS,连接仿真器,报错:

问题很清楚了,请各位指点下如何解决;

现在怀疑是新板子的Flash里可能没程序,导致狗在不断的复位;那么如何解决呢?我也试过串口烧写,但失败了。。。。

斑竹也看看@zhangmangui @wangch_sh

网友A:
感觉不是FLASH里没程序的问题吧,否则新片子第一次怎么连接。
提示JTAG没有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FLASH里没程序的问题吧,否则新片子第一次怎么连接。
提示JTAG没有时钟。 ...

不是没有时钟,可能时钟太低了,我也不确定,怎么办呢?

网友A:
把XRS拉高行不行?

网友B:
嗯 肯定不是flash没程序的问题
有没有clkout看看 是否有数据输出
如果有 排除DSP问题
重点检查仿真器和JTAG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XRS拉高行不行?

不行,试过,还是有复位信号,应该是看门狗在不断复位,现在问题是仿真器连不上,JTAG口的电路怎么排查呢?之前查过连接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肯定不是flash没程序的问题
有没有clkout看看 是否有数据输出
如果有 排除DSP问题

恩  你说的对,CLKOUT是有输出的;X1 X2之间接了一个30MHZ的晶振;CLKIN是不是必须要接地呢?(我板子上没接地 悬空的)
JTAG口的电路怎么排查呢?之前查过连接都是好的;

网友A:
换块板子试呢?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板子试呢?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吗?

一批新板子,都是这样。。。。
应该就是电路问题,JTAG电路部分问题可能性较大,怎么查呢?;
不是;

网友A:
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下。

对比了下,我这边原理图跟你这一样的。。
我发现ccs连接仿真器后,TCK时钟会由一开始的500KHZ变为10MHZ,这是好的板子;
我现在的这个板子连不上,一直是500KHZ,这应该就是问题的所在,但我不知道入哪里入手查。。。

网友A:
对比好的板子和不好的板子,看哪儿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好的板子和不好的板子,看哪儿不一样。

对比后只有一个区别 仿真器接头上的TCK和TRET都接到28335的TCK脚;
而连接不上的板子只把TCk接到了28335的TCK;

网友A:
那就好办了,就是说jtag的连线不一样。改成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后只有一个区别 仿真器接头上的TCK和TRET都接到28335的TCK脚;
而连接不上的板子只把TCk接到了28335 ...

按照这个该吧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