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14-10-30):
struct{        char  a;      //char =1
         short b;     //short = 2
         int   c;       //int=4
}

我感觉整个结构体的大小应该是8的 2+2+4,但是在iar for stm8下试了下,结果是7

楼主:
在iar for stm8 下是按照
struct{        char  a;         //char =1
         short b;       //short = 2
        long  int   c;    //long int=4
}

来测试的。

网友A:
是不是8位机默认是一个字节对齐,16位机默认是2字节对齐,32位机默认是4字节对齐?

楼主:
我也怀疑呢

网友B:
8位的 就是这样的。

楼主:
OK,那妥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