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是否是指除了CH4引脚外 CH2 CH3都能配置到TI1上?

楼主(2014-10-30):
我用的是STM8S103F
根据STM8S的参考手册 发现 TIM1_CH1-CH4四个引脚 依次按顺序对应TI1 -TI4
同时TIM1_CH2 - CH3 也能连接到TI1

请问 这是否是指除了CH4引脚外 CH2 CH3都能配置到TI1上?

楼主:
如果能的话需要做些修改吗?在论坛翻了很多帖子,看参考手册 花了半天多时间 都没能得到答案

网友A:
你得目的是什么啊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TIM1-CH3 引脚进行捕捉 计算 两个脉冲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B:
参考手册怎么说的啊

楼主:
按照参考手册的说明一个是采用复位触发方式。
如果能的话 请问该如何配置?

楼主:
        TIM1_CCMR1 &= 0XFC;
         TIM1_CCMR1 |= 0x01; //CC1配置为输入 IC1映射在TI1FP1上
         TIM1_CCER1 &= 0xFD;
         TIM1_CCER1 |= 0x02; //CC1下降沿触发

        TIM1_SMCR  &= 0x87;
         TIM1_SMCR  |= 0x50; //TS  选择TI1FP1作为触发输入信号
         TIM1_SMCR  |= 0x04; //SMS 100 选择复位触发

        TIM1_CCER1 |= 0x01; //CC1捕获使能
//触发源位外部触发,触发模式为复位触发

同时PC3 也就是 TIM1_CH3配置为上拉输入

请问这样是否就能实现我的目的?请指点

网友C:
TIM1_CR2的TI1S
0:CC1输入管脚连到TI1(数字滤波器的输入);
1:CC1、CC2和CC3管脚经异或后连到TI1。

这里的CC1 2 3 是否就是指CH1 2 3?

楼主:
我也有这个疑问,如果我把CH1 CH2 已经用作普通的I/O口了 是否还参与异或运算?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应该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哦,我问问师父吧,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E:
不是。CH1 对应IT1,2对应2,2对应到1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