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瞬间电压跌落

楼主(2014-10-30):
当板件正常工作时没有启动AD转换时信号是很好的,而一旦对信号进行AD采集时,信号就受到了干扰,在每个采样的瞬间 信号电压都有很大波动,如图中大的尖峰所示。采样频率10k,尖峰频率也是10k。请问,这个干扰是DSP造成的吗?

楼主:
是否是内部的SAMPLE-AND-HOLD模块造成?正常吗?会造成采样不准吗?如何解决呢?用的28335

网友A:
应该是不少干扰的

网友A:
估计是内部模块的问题

网友B:
你采集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你的采样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C:
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 像电路图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