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端口输入内置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4-10-30):
用的是MSP430 F5529,想用P2.5做输入,检测一个普通的急停开关,常置高,按下时拉低;

原来用1K的限流电阻将P2.5与3.3V电源相连,但是程序不能检测到高(尝试100欧姆的也不行);后来去掉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考虑到安全性问题,查阅了用户手册后,想用内置的上拉电阻;但是程序如下声明:

P2DIR &= ~0x20;
P2REN  |= 0x20;
P2OUT  |= 0x20;

却发现P2.5默认不是高、我可以确认程序没问题

想问下:内置上拉电阻是不是只能提高驱动能力,而不是将输入端口默认高电平?

楼主:
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将P2.5通过限流电阻接到VCC(默认高),然后按下急停时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