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无法调试怎么办

楼主(2014-10-30):
CCS6.0突然之间就不能调试MSPFR5969了。重启什么的全部没用了。之前好的一些工程也全部不能够调试。出现的错误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Unknown device”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已经解决了的。非常感谢!

楼主:
把板子搞坏了。郁闷

网友A:
把原有的开发板驱动卸载,重新连接,更新驱动

网友B:
先尝试重新安装驱动试试吧。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可以借别人的板子试试,看是否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