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编译错误

楼主(2014-10-30):
用TMS320F28020,使用CCS5.1;新建项目,选取型号,选取调试器,完毕后自动生成main.c,没做任何编辑直接编译;出现错误提示:
program: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exe
line:isctype.c
line:56

expression:(unsigned)(c+1)<=256
............
请问各位师傅是否有接触过得,求解。我觉得是设置的问题是吧?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暂时还没有接触到这块

网友B:
论坛里面好像和很多创建工程的贴子,楼主仔细搜搜看,祝好运。

网友C:
编译的时候如果默认设置 char类型变量是有符号,也就是signed 的话,范围是 -128——127 的,而在运行时,遇到超过assic码127的值赋给char型变量时,在断言地方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