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Flash烧录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30):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注意先把工程中针对RAM的CMD文件换成针对flash的CMD文件,编译成功后在烧写。

网友B:
先把在调试环境下的工程文件烧写换了

网友C:
烧到Flash里,你是想在线调试吗?那cmd文件有没有配置正确,如果编译正确且在线调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有两个地方需要改,1是CMD文件要换成对应FLASH的。2是你的代码中要有MEMCPY
烧写找CCS里面有个 选项,在TOOLS里面

网友E:
dsp的flash烧写比较麻烦,有时候光换cmd文件并不能保证程序在flash中正确运行。

网友F:
晚上来参考各位的意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