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和屏蔽地之间连了3个元件,谁认识?

楼主(2014-10-30):
这是一块外国的模拟放大板,信号地和屏蔽地之间连了3个元件:
        1个1M电阻,1个电容,另外一个黑的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电容,用万用表量过不是电感)
请问这三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黑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A:
1个1M电阻,1个电容,另外一个也是电容。三个元件并联。

网友B:
米黄色的为103,104之类的小电容,大黑为105,106之类的大电容.用来吸收输入信号端的高,低频杂波.

网友C:
最下面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磁珠?

网友D:
按压敏电阻或TVS之类的测试一下

网友E:
应该是容量偏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F:
压敏电阻

网友G:
很可能是TVS类的

网友H:
是压敏电阻

网友I:
不是压敏TVS之流
1M电阻保证静电(泄放)等电位
电容提供交流通路,作用非单一

网友J:
信号地和屏蔽地的接地设计中只能用阻容,不能使用TVS和压敏电阻之类的。

网友K:
看起来是磁珠

网友L:
黑的还没见过!…我使劲猜…

网友M:
学习~应该也是电容吧~

网友N:
拆下来用LCR电桥测试一下。

网友O:
目测像磁珠。

网友P:
安规电容

网友Q:
外形来看,很像磁珠

网友R:
阻容是在高频下起作用的,有用。